接触器选用时线圈电压要考虑频率吗???

楼主(2015-09-20):
比如富士接触器线圈电压标有100V-110V 50HZ和110V-120V 60HZ,像这个接触器可以用在120V 50HZ的电路中吗???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这个几乎没什么影响

网友B:
电压、频率对线圈发热有点影响,如果不是长期运行,没啥影响。

网友C:
影响不大

网友D:
一般交流电也就是50HZ、60HZ,只要电压一致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交流电也就是50HZ、60HZ,只要电压一致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F:
即使影响小,建议还是按照实际的电压及频率来选择。

网友G:
可以的啊,一般都有正负15%的压降范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啊,一般都有正负15%的压降范围        ...

 是百分之5吧?

网友I:
对于交流接触器来说,频率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参数,频率的偏差要比电压的偏差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