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通讯连接

楼主(2015-09-21):
请问西门子PLC与wincc flexble ,在电脑上可以进行数据连接通讯吗???就是查看一下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具体查一下wincc flexible的使用手册,前一段时间见到了,忘了是哪个功能了、、、

网友B:
可以的吧,不都是有以太网接口吗?直接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