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4-20mA信号的传感器能串接多个PLC吗?

楼主(2015-09-21):
还没有尝试过,不知道行不行。有试过的吗?

网友A:
那样不就是并联分流了,还能是4-20mA?肯定不行!

网友B:
肯定不行~~~~~~~~~~~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串联,串联两个的没问题,多的没试过。

楼主:
谢谢,看来只有试试了。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串联,串联两个的没问题,多的没试过。

网友D:
惺惺惜惺惺惺惺惜惺惺惺惺惜惺惺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E:
要看使用的PLC输出端Impedance的阻抗值与传感器的Impedance阻抗值比例。

如:PLC:180欧姆,传感器500欧姆,那就可以串联3个。

网友F:
3个没问题,试过的。

网友G(2015-12-09):
只要串连后能保证传感器的工作电压高于最低工作电压即可,可以提高回路电压来增加串连数量,不过不安全。

网友H:
那要是一只4~20mA的变送器输出的信号,能否同时给PLC模拟量输入板和提供上位机信号吗?同样进行串联。精度不会有影响?

网友I:
这样没有必要的啊,还不如PLC之间进行数据的传递

网友J(2016-04-14):
同意楼上说的!这样信号我估计会有问题

网友:
我一般将4-20ma送至某台PLC后,另外一台PLC采集第一台PLC的电压型号,因为第一台PLC接4-20ma信号已转为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