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模具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新模具在使用时应当特别小心,因为模具虽然经过仔细的出厂检验,但是由于所冲制的冲片数量很少,并不能完全检验出模具的所有性能。为此,您应当注意一下几点:

  1) 模具上的模柄螺钉、打料螺钉是否松动。

  2) 导柱、导套是否干净清洁,有无润滑油;否则应清理干净后,加入清洁的润滑油。应选择粘度较高的润滑油,如50#机械油。模具在使用时,每2小时应给导柱加油一次。

  3) 由于电机冷冲模具是精密模具,模架上下平面应无毛刺和杂物,否则,将导致模架上、下平面平行度超差,从而引起冲片毛刺超差。

  4) 模柄上图示位置如果由于上次装模时,模柄上平面没有和滑块的底平面紧密接触,极易产生裂缝,如果有裂纹,请更换模柄。否则,一旦发生模柄断裂将导致模具报废或损坏冲床。

  5) 在冲床上安装模具前还要确认以下内容:冲床漏料孔直径Φ是否大于模架漏料孔直径Φd+50或超过凹模模芯直径。如果满足上面的条件,这时应考虑减小漏料孔Φ的直径,防止由于系统刚性太差,长时间冲裁引起模架变形,导致冲片毛刺超差,从而影响模具的使用寿命。

  减小漏料孔尺寸的方法有两种:

  一、在冲床闭合高度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模具下面加入一块垫板,垫板中心漏料孔一般取Φd+10~20mm;垫板上下两平面平行度在0.02/300mm。

  二、直接改造冲床漏料孔直径,将漏料孔直径改至要求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