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高电子齿轮Z相信号丢失

楼主(2015-09-21):
各位好,三菱FX3U的PLC控制步科CD620,使用的是脉冲控制模式,电子齿轮设置是3:1,使用DSZR回原点的时候一切正常。 提高速度,把电子齿轮设置成6:1。在用回原点的指令,两三次中就有一次是位置停不准,就是说Z相信号没发出或者是发出的位置不准,但我在手动的情况下还是发现Z相信号是有输出的。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想提高速度还需要调整除电子齿轮外的其他参数吗?

网友A:
考核一下当时Z相信号的宽度。是否被PLC滤波了。使用电子齿轮变更速度的时候Z相是和A相同步的。除非另有参数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核一下当时Z相信号的宽度。是否被PLC滤波了。使用电...

好的谢谢,问题解决,原来是低速不够的问题,应该是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