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秤的组成部件有哪些?机械秤的组成部件详解

楼主(2015-09-21):
机械秤是一种常用的衡器,具有使用灵活、维护简便、适用范围广、可靠性高、灵敏度好等优点,在多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机械秤主要由哪些部分组成呢?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机械秤的组成,希望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应用产品。

杠杆

杠杆由承重杠杆和传力杠杆组成。杠杆材料一般为锻钢,大称量(20吨以上)的秤,其承重杠杆和传力杠杆均为铸钢件。无论是锻造的还是铸造的杠杆,都必须经过时效处理,消除内应力后才能进行机械加工。刀子在杠杆上的布置,除按力比关系确定其位置外,还应保证各刃口的相对平行度和垂直度[1] 。

对于矩形断面的杠杆,其宽度b与高度h的比值不宜大干1:5,因为在比较薄的杠杆上不好装刀刃和刀承。

在设计时,对具有四支点的称量漏斗,其每个点的设计荷重P=0.3Q~0.4Q(Q为秤的最大荷重)。

刀子

刀子分为支点刀子、承重刀子和端刀子(或联结刀子)。刀子采用含碳不低于0.75~0.85%的高碳钢或合金工具钢制造,其硬度不低于RC58~65。

刀子在杠杆上的安装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刀子的嵌装部分制成1:50的圆柱销体嵌装在杠杆上,见图3-1-38a。另一种是由楔铁通过螺钉将刀子压装在杠杆上,见图3-1-38b。

刀子除进行一般的剪切和弯曲强度计算外,还要进行接触应力验算。其工作刃口的接触应力按刃口一厘米长计算。刀刃的许用应力值见表3-1-31。

刀承和挡刀板

支承刀子的零件叫做刀承,刀子通过刀承来承受或传递荷重。刀承的材料为高碳钢。

刀承的安装可以用过渡配合压在支座或吊耳上。为延长使用寿命,可采用自动调整式刀承(见图3-1-39)。自动调整式刀承的刀子能沿刀刃全长与刀承接触,因此,损坏刀子的情形就会大大减少。刀承的淬火、研磨和抛光工作都与刀子的要求相同,但是硬度必须高些,否则会划伤刀承,增加摩擦阻力影响秤的灵敏度。刀子的硬度稍低于刀承硬度,长期使用后刃口会被磨圆(钝化),这样会影响秤的灵敏度,但降低的程度比较小。刀承的硬度一般较刀子的硬度高3"5RC。

吊耳和吊环

吊耳和吊环用于杠杆支点和杆间的连接(传力)。制造吊耳和吊环的材料为普碳钢。若同时兼作刀承用的吊耳和吊环(一般在3吨以下的秤)用普碳钢制造时,要经渗碳处理,超过3吨的秤,则须用合金工具钢制造。

在设计吊耳和吊环时应计算有关断面的应力,其计算应力应乘以富裕系数1.3"1.4。拉伸许用应力取600公斤力/厘米。http://www.1718world.com/

秤头

秤头又称读数装置或横梁。秤头分为两大类,即具有平衡指标的标尺秤头和有指针的字盘秤头。本节只叙述标尺秤头。

这种秤头由下列零件构成:横梁,刻有主度标(5000公斤)的标尺杆,刻有副度标(200公斤)的副度标尺及平衡指标,在标尺杆上装有游砣,而在副标尺上装有小游砣。

在横梁上牢固地嵌装有支点刀子和承重刀子,在承重刀子上套挂着吊耳,供连接横梁和秤的杠杆机构之用。

除此以外,在横梁上还装有平衡砣,此平衡砣由螺丝杆和两个螺母、组成,供调整空秤平衡之用。

在秤的全部荷重范围内,称重能从主标尺内读出,但从主标尺上读取最小数是困难的,因而增加副标尺,副标尺全长的读数仅是主标尺一个分度的读数。

承重吊环

游砣分为整体式和合成式两种,在称量小的秤上,主副标尺游砣通常为整体式,在大称量的秤上,仅副标尺为整体游砣。

制造游砣的材料为灰口铁或低碳钢,游砣表面必须光洁,并应镀以防腐层(镍、铬等)。

网友A(2025-10-31):
游砣分为整体式和合成式两种,游泳池设备在称量小的秤上,主副标尺游砣通常为整体式,在大称量的秤上,仅副标尺为整体游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