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新手必知基础秘籍

楼主(2015-09-21):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简介

电机(英文:Electric machinery,俗称“马达”)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在电路中用字母M(旧标准用D)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发电机在电路中用字母G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目前最常用的是,利用热能、水能等推动发电机转子来发电。

划分

1:按工作电源种类划分:可分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2:按结构和工作原理可划分:可分为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

3:按起动与运行方式可划分:电容起动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起动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和分相式单相异步电动机。

4:按用途可划分:驱动用电动机和控制用电动机。

5:按转子的结构可划分:笼型感应电动机(旧标准称为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和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旧标准称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

6:按运转速度可划分:高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恒速电动机、调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又分为齿轮减速电动机、电磁减速电动机、力矩电动机和爪极同步电动机等。

主要用途

1、伺服电动机

伺服电动机广泛应用于各种控制系统中,能将输入的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机轴上的机械输出量,拖动被控制元件,从而达到控制目的。

伺服电动机有直流和交流之分,最早的伺服电动机是一般的直流电动机,在控制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才采用一般的直流电机做伺服电动机。直流伺服电动机从结构上讲,就是小功率的直流电动机,其励磁多采用电枢控制和磁场控制,但通常采用电枢控制。

2、步进电动机

步进电动机主要应用在数控机床制造领域,由于步进电动机不需要A/D转换,能够直接将数字脉冲信号转化成为角位移,所以一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数控机床执行元件。

除了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步进电机也可以用在其他的机械上,比如作为自动送料机中的马达,作为通用的软盘驱动器的马达,也可以应用在打印机和绘图仪中。

3、力矩电动机

力矩电动机具有低转速和大力矩的特点。一般在纺织工业中经常使用交流力矩电动机,其工作原理和结构和单相异步电动机的相同。

4、开关磁阻电动机

开关磁阻电动机是一种新型调速电动机,结构极其简单且坚固,成本低,调速性能优异,是传统控制电动机强有力竞争者,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

5、无刷直流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的线性度好,调速范围广,寿命长,维护方便噪声小,不存在因电刷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这种电动机在控制系统中有很大的应用。

6、直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具有调速性能好、起动容易、能够载重起动等优点,所以直流电动机的应用仍然很广泛,尤其在可控硅直流电源出现以后。

7、异步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制造、使用和维护方便,运行可靠以及质量较小,成本较低等优点。异步电动机主要广泛应用于驱动机床、水泵、鼓风机、压缩机、起重卷扬设备、矿山机械、轻工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大多数工农生产机械以及家用电器和医疗器械等。

在家用电器中应用比较多,例如电扇、电冰箱、空调、吸尘器等。

8、同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主要用于大型机械,如鼓风机、水泵、球磨机、压缩机、轧钢机以及小型、微型仪器设备或者充当控制元件。其中三相同步电动机是其主体。此外,还可以当调相机使用,向电网输送电感性或者电容性无功功率。

起动前的检查方法:

1:新的或长期停用的电机,使用前应检查绕组间和绕组对地绝缘电阻。通常对500V以下的电机用500V绝缘电阻表;对500-1000V的电机用1000V绝缘电阻表;对1000V以上的电机用2500V绝缘电阻表。绝缘电阻每千伏工作电压不得小于1MΩ,并应在电机冷却状态下测量。

2:检查电机的外表有无裂纹,各紧固螺钉及零件是否齐全,电机的固定情况是否良好。

3:检查电机传动机构的工作是否可靠。

4:根据铭牌所示数据,如电压、功率、频率、联结、转速等与电源、负载比较是否相符。

5:检查电机的通风情况及轴承润滑情况是否正常。

6:扳动电机转轴,检查转子能否自由转动,转动时有无杂声。

7:检查电机的电刷装配情况及举刷机构是否灵活,举刷手柄的位置是否正确。

8:检查电机接地装置是否可靠。

保养方法

专业电机保养维修中心电机保养流程:清洗定转子--更换碳刷或其他零部件--真空F级压力浸漆--烘干--校动平衡。

1、使用环境应经常保持干燥,电动机表面应保持清洁,进风口不应受尘土、纤维等阻碍。

2、当电动机的热保护连续发生动作时,应查明故障来自电动机还是超负荷或保护装置整定值太低,消除故障后,方可投入运行。

3、应保证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良好的润滑。一般的电动机运行5000小时左右,即应补充或更换润滑脂,运行中发现轴承过热或润滑变质时,液压及时换润滑脂。更换润滑脂时,应清除旧的润滑油,并有汽油洗净轴承及轴承盖的油槽,然后将ZL-3锂基脂填充轴承内外圈之间的空腔的1/2(对2极)及2/3(对4、6、8极)。

4、当轴承的寿命终了时,电动机运行的振动及噪声将明显增大,检查轴承的径向游隙达到下列值时,即应更换轴承。

5、拆卸电动机时,从轴伸端或非伸端取出转子都可以。如果没有必要卸下风扇,还是从非轴伸端取出转子较为便利,从定子中抽出转子时,应防止损坏定子绕组或绝缘。

6、更换绕组时必须记下原绕组的形式,尺寸及匝数,线规等,当失落了这些数据时,应向制造厂索取,随意更改原设计绕组,常常使电动机某项或几项性能恶化,甚至于无法使用。

常见故障

在家用电器设备中,如电扇、电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吸尘器等,其工作动力均采用单相交流电动机。这种电动机结构较简单,因此有些常见故障可在业余条件下进行修复。

电动机通电后不启动,电动机转速慢而无力,电动机外壳带电,电动机运转时温升加剧,电动机运行噪声大,机身过热。

绝缘等级

电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

在发电机等电气设备中,绝缘材料是最为薄弱的环节。绝缘材料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而加速老化并损坏。不同的绝缘材料耐热性能有区别,采用不同绝缘材料的电气设备其耐受高温的能力就有不同。因此一般的电气设备都规定其工作的最高温度。

人们根据不同绝缘材料耐受高温的能力对其规定了7个允许的最高温度,按照温度大小排列分别为:Y、A、E、B、F、H和C。它们的允许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和180℃以上。因此,B级绝缘说明的是该发电机采用的绝缘耐热温度为130℃。使用者在发电机工作时应该保证不使发电机绝缘材料超过该温度才能保证发电机正常工作。

绝缘等级为B级的绝缘材料,主要是由云母、石棉、玻璃丝经有机胶胶合或浸渍而成的。

IP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IP54,IP为标记字母,数字5为第一标记数字,4为第二标记数字,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防水试验包括第二位特征数字为1至8,即防护等级代码为IPX1至IPX8。

第一个数字表明设备抗微尘的范围,或者是人们在密封环境中免受危害的程度。I代表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的等级,最高级别是6;

0:无防护

1:防护5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探测器,球体直径为50mm,不应完全进入;

2:防护1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2.5mm,不应完全进入;

3:防护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探测器,球体直径为2.5mm,不应完全进入;

4:防护1.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0mm,不应完全进入;

5:防护灰尘: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

6:灰尘封闭: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第二个数字表明设备防水的程度。P代表防止进水的等级,最高级别是8。

第一个数字 防尘防护范围 第二个数字 防水防护范围

0:无防护;

1: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2:柜体倾斜15度时,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3: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防护喷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5: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6: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7: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8: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起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