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

楼主(2015-09-21):
220V变110V的控制变压器,输入端可以接250V的电压吗,如果输入接250V,次级电压是125V吗????由于接触的少,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A:
变比是固定的,220/110,变比是2,初级输入250V ,次级应该是接近125V,因为初级电压超过额定,在负载时,可能进入磁芯饱和,使次级电压略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比是固定的,220/110,变比是2,初级输入250...

超过额定电压,磁芯饱和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导磁材料、截面积一定,通过最大的磁力线也是一定的,即使再增加线圈的安匝数,磁通也不再增加,这就是磁饱和。铁芯磁饱和,交流阻抗下降,电流增加,线圈的发热量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