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十字滑台的步进电机改伺服

楼主(2015-09-21):
过段有个项目,现在采用的是尺寸为42的步进电机,到时候要改成伺服,由于我没有使用过伺服,步进要伺服要注意什么?电机尺寸有和42一样的吗,即能直接放进原十字滑台的42步进电机座吗?

网友A:
改伺服基本话电机肯定不一样了

具体看伺服机型来确定吧

网友B:
步进电机在低速区段比同功率伺服电机输出扭矩要大,但是普通步进电机在600转及以上转速输出扭矩急剧减小(例如我用过某品牌步进电机,200转时输出扭矩24NM,600转输出扭矩6.5NM,800转输出扭矩2.1NM)

网友C:
哪就要看你选择的伺服的机型了,

网友D:
记得好像安装孔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