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程序里注释符 ’ 是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5-09-21):
请问 安川机器人程序里注释符 ’是怎么弄出来?

用示教器。。

网友A:
用u盘把程序拷出来,在记事本上改的。用示教器,只能打字母。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您好  用示教器不能输入汉字和符号,如果需要输入,只能用U盘或者CF卡将程序拷出来,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格式打开后编辑。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4-01):
一楼回答正确,加十分!!!!!!!!!!!!!!6666666666666

网友D:
机器人型号是多少?我们那个可以选择控制栏里的COMMENT

网友E(2017-01-17):
命令一览里 COMMENT指令

网友F(2017-07-22):
非常感谢  很有用  太谢谢啦。

网友G:
.非常感谢  很有用  太谢谢啦。非常感谢  很有用  太谢谢啦。

网友H:
感谢大神们

网友I(2017-10-20):
弟還是覺得用電腦改比較快

每一行指令都追加註釋

一目了然

网友J:
学习了,一楼厉害了

网友K(2019-05-04):
非常感谢  很有用  太谢谢啦。非常感谢  很有用  太谢谢啦。

网友L:
非常感谢  很有用

网友M:
看看呢!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N(2019-07-04):
学习了,非常有用,一会就去试试!

网友O(2019-08-12):
坑爹的一逼啊,这么麻烦

网友P(2019-11-04):
非常适合新手66

网友Q: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R(2020-04-27):
微信图片_20200427110207.png命令一览  → →  控制命令 中就有 ‘   。

网友S(2020-12-22):
您好  用示教器不能输入汉字和符号,如果需要输入,只能用U盘或者CF卡将程序拷出来,在电脑上用记事本格式打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