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三轴联动程序怎么弄

楼主(2015-09-21):
三轴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然后脉冲数不一样,该怎么写?

网友A:
必须用带插补的控制器才行!

不带插补的你基本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带插补的控制器才行!不带插补的你基本做不到

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