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通讯问题

楼主(2015-09-21):
用电脑下载程序PLC后,执行PLC通信指令,为什么电脑脱机无法监控PLC的状态???

网友A:
你既然脱机了,居然还想监控PLC???

只有在线才能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脱机了,居然还想监控PLC???只有在线才能监控!!!

电脑是在监控状态下 脱机了

网友B:
碰到一台信捷的通信经常失灵

网友C:
没理解脱机是怎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