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不跳闸?

楼主(2015-09-21):
设备是2台低温恒温设备,手但接触一台设备没问题,一手接触A设备,另一只手接触B设备,人就有触电的感觉?切前端漏电保护没跳闸?

网友A:
接触两个设备才会感觉像触电,

这证明有一台设备漏电且有问题,接地或者接零保护

但是另一台接地或者接零保护是正常的,所以才会

同时摸到两个设备才会有触电的感觉

你可以使用验电笔或万用表来判断具体是哪一台有问题,

然后再顺藤摸瓜找漏电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两个设备才会感觉像触电,这证明有一台设备漏电且有问...

找不出那漏电,单开任一台设备前端漏保也不跳

网友B:
1、设备接地不良,不能及时释放感应电,感应电对你放电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

2、其中一台设备真正漏电.......

网友C:
还是要仔细查找漏电源,要不然出了问题也就无法避免了

网友D:
建议:

1、只接触A设备感觉一哈

2、只接触B设备感觉一哈

————————————————

3、通过感觉找哪台在漏电。

4、重新检查接地保护。

————

楼主是人体感觉漏电,这个电流很小的,男性的话在1MA左右。

网友E:
先把2台设备接地重新确认一下

网友F:
这两个设备的电源是不是AC220V,然后一个火线是L1,一个火线是L2?

网友G:
两台设备用6mm以上的接地线串联起来,再接地 用表测下漏电还有没有。。。。。。。。。 个人意见

网友H:
俩台设备的接零保护接线正确吗?如果正确,与外壳连接的导线就有可能接触不好,存在较大的接触电阻,或连接线断了。

网友I:
用万用表测一下咯!量到电压咯再做结论吧1

网友J:
路过学习。。。。。。。。。。。。。。。。。检查下地线或者零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俩台设备的接零保护接线正确吗?如果正确,与外壳连接的导...

这个说法很正确!,赞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俩台设备的接零保护接线正确...

刘老很长时间没来电工论坛了,常来看看啊!

网友L:
估计两台设备用的火线不是同一根。也许是A和B相。也许是B和C相,也许是A和C相。

网友M:
设备的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应在50毫安,两台设备的地线之间的电阻太大,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具体情况还要看现场检查下来才好判断。

网友N:
我遇到个,设备外壳接地没,感应电导致,最好还是要做一下仔细的检查

网友O:
第一步,您先把供电线路图查清,划出来,要不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