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组态王有冲突吗

楼主(2015-09-21):
最近装了组态王5.3版,然后发现MCGS7.7里  设备窗口  里的设备都打不开

只有卸载重装才可以   然后用了几天又成这样了

网友A:
没有冲突,我的电脑都装着,使用正常。

网友B:
没有冲突,可能是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
的确有冲突   不光是我做了测试(做了两次测试)

一个QQ群友碰到同样的问题   也是如此

MCGS7.7   组态王是5.3的

网友C:
确实有冲突,解决的方法就是,把组态王的KINGVIEW文件夹的名字改一下,就可以用昆仑了,如果想用组态王,再把文件夹名改回来,或者自己做一个改名的批处理,点一下就可以。我就这样干的

网友D:
安装路径要在不同路径下就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组态王和mcgs本来默认的安装路径就是不同的,组态王默认C,昆仑默认D

网友E(2017-03-08):
确实有冲突,现在我装的 MCGS 7.7和组态王6.55 mcgs通用串口父设备打不开,把组态王删除就行了

网友F:
应该 石油冲突的 我也有过

网友G(2019-04-15):
我的也有冲突,设备窗口打不开了,必须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