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和罗克韦尔PLC不能通讯

楼主(2015-09-22):
变量右键导入变量,在导入LOGIX5000里面导出来的地址CSV文件时,TXT也不行,报错,搞不懂啊,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触摸屏是施耐德XBTGT2330,PLC是AB的L30ER,我在LOGIX5000里面导出地址,在VDJ导入CSV文件是,就一直报错,所以不能通讯。

楼主:
报错是:CSV文件版本错误,请使用与当前产品兼容且版本正确的CSV文件,原因可能是你选择的域分隔符与文件中定义的域分隔符不一致。

网友A(2016-01-18):
PLC工控类问题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