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磁翻板液位计消磁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22):
UHC-517系列磁性浮子液位计适用于开放或压力容器内的液体测量。其能做到高密封、防泄漏和在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性条件下安全可靠的全过程测量液位。并可选配液位开关,来实现液位上下限报警和控制,亦能选配液位变送传感器,实现远距离检测,指示记录与控制。
     磁翻柱液位计作为一种磁测量仪器一旦出现消磁现象就代表着仪器不能正常使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避免和解决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说说高温型磁翻柱液位计的磁浮子消磁原因。根据我鄙薄的经验磁浮子消磁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硬磁材料的剩磁随时间变化,受自身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剩磁小于耦合临界值;
2、使用温度高于硬磁材料的居里温度;
3、高性能硬磁材料有氢脆现象。
  磁翻柱液位计消磁现象其解决方法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要选用恰当的硬磁材料。比如选用居里温度高于使用温度20%以上、保证五年后剩磁超过临界值的磁性材料(我公司设计生产的磁翻柱液位计要求耦合临界值在1400高斯左右)。
  第二、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用户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使用中,要随时观察液位计的使用情况(能否正常服役),还要记录介质的实际温度(我见过这样的情况,实际使用温度往往会高于参 数表上的温度,设计参数表的人可能忽略了某些因素);
2、订货时选用恰当的型号,达到使用温度不超过磁翻柱液位计的标称温度;
   第三、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加工磁浮子要注意以下几点:
1、磁浮子内填充惰性气体(如氩气);
2、焊接(氩弧焊)时需要采取降温措施,以避免磁浮子的磁性材料处的温度超过磁性材料的居里温度。

网友A:
最高温度能耐多少?发个产品选型样本吧,ronghailiu@126.com

网友B:
呵呵。。

还是没说,现场使用中,如果磁翻板、磁翻柱、磁翻球显示不准怎么办,显示不对怎么办,消磁怎么办。只是说制造厂怎么办。

嘿嘿。。。。

现场使用啊,也没有这么多什么温度、压力之说,注意这,注意那,心思都用这表上了,还怎么操作生产,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们都是使用者,我们都是大老粗,我们不会看温度,我们只知道那块磁铁对着不准的翻板、翻珠、翻球上下划拉几下子,它就好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