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触摸屏 PLUS 600字体问题,这么个小问题已经快把我整吐了

楼主(2015-09-22):
    AB 触摸屏 PLUS 600,需要使用宋体字,把说明书都快翻烂了,反复拷贝字体设置,就是不行了,搞两天了,真的快吐了,上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是钻哪个牛角尖了

网友A:
是不能显示中文字体吗?

使用FTview软件将你图片上simsun字体下载进去,然后选择这个自己就可以了啊?

是不能显示吗?

楼主:
用FTview下也试过了,用U盘下也试过了,关联也关联了,按顺序下重启也试过了,百度都翻了好几页,今天晚上吃不下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Tview下也试过了,用U盘下也试过了,关联也关联...

 好吧

我的意见就是用FT下载字体,然后重启。按照说明选择字体并编辑链接选择simsun。对了你下载的字体大小是多少?我的3M左右?会不会是不全?

另外你的字体想使用宋体.在你做触摸屏按钮的时候,字体是否选择了simsun?

最后一个就是,是否设置了语言切换?默认下载和启动语言对不对应?如果语言设置在同一屏同一按钮 尝试改变按钮大小和字体设置 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用FTview下也试过了...

谢谢楼上的那么详细的指点,问题找到了,居然是工程命名的问题,为表感谢,积分奉上

网友B:
好厉害的样子,我有个西门子KTP700屏,按技术支持说法,把中文字不显示,修好了,后来,自己又不行了,然后过了一天自己又好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C(2016-09-22):
引用 楼主:
用FTview下也试过了,用U盘下也试过了,关联也关联...

唉,做工控的人苦啊,做不好饭都吃不下!  工程命名是不是不能使用中文,还是怎么啊

网友D(2019-06-1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用FTview下也试过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楼上的那么详细的指点,问题找到了,居然是工程命名的问题,为表感谢,积分奉上

您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啊,谢谢了

网友E(2019-09-04):
4cf94202494ce5cd6044bd66a38e0ea.jpg楼主是这个情况吗

网友F:
小弟我收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G(2019-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柳红岩  回复内容:对: 镜头看世界 ...

工程命名有中文?

网友H(2020-10-12):
能发个600的软件吗?谢谢,邮箱tanglong414899116@126.com

网友I(2022-11-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柳红岩  回复内容:对: 镜头看世界  用FTview下也试过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楼上的那么详细的指点,问题找到了,居然是工程命名的问题,为表感谢,积分奉上...



您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啊,谢谢了

网友J(2023-11-28):
您好,请问你中文字体无法显示怎么处理好的?是字符串变量的在触摸屏无法显示吗?我这两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模拟没有问题,在触摸屏上就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