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配方数据

楼主(2015-09-22):
PROFACE触摸屏,三菱PLC,压力机设备。最近两天,连续两次发生自动换模ADC时,调用的下一批次产品的配方参数与原先值不同,像是跳变过了。有没有过类似的故障出现?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出现的2次,是不同的配方号,不同的名称。)

网友A:
是不是配方没保存住呀。重新保存调用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方没保存住呀。重新保存调用一下看看。

谢谢您的回复。

是2012年设备,配方以前一直在用。只是其中某一套参数发生了变化。现场试着重新写入,再调出,就是好的。

我现在让他们试着,如果发现变化的,试着重新调其他套程序,再调一下这一套变化的,看是否还是变化的。

网友B(2020-11-26):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方没保存住呀。重新保存调用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