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PLC与电脑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5-09-22):
手头上有FX1S,和fx1n-232bd,用usb转串口线将232bd和电脑连起来了。试了很多个程序,都不能进行通信。具体的表现是:电脑上用的串口调试助手,从电脑向PLC发数据的时候,232bd上的RX+的灯一直闪烁,可是PLC程序里面读不到数据。通过plc程序控制PLC向电脑发送数据时,232bd上的TX+的灯不闪烁,且串口助手也收不到数据。请问大神们,我该怎么调试,才能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多谢了

我的PLC程序和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如图中所示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串口太老了,不支持现在的WIN7\WIN8系统,我的是西门子PLC,因为串口太老,就通讯不上,今天刚刚又买了一个串口。

网友B:
楼主能确定已经跟PLC连上了吗

网友C:
看看串口号和波特率还有校验码之类的设置是否相同了

网友D:
没用过30的,曾经被串口坑惨过,线不过。

1,线是不是好的,短接23,能否自动收发,

2,线连到30是不是需要交叉

3,感觉最多的是,程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