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各种控制方法

楼主(2015-09-22):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后是速度V1,2秒后是速度V2,5秒后是速度V3,这种控制方法需要用什么实现,单片机可以控制吗?用LPC又如何控制?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实现的哦

设定几个加速度,在设定几个目标频率,很容易实现你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