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断电保持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22):
各位大神。我最近写了个松下程序,密码部分用的是DT32710之后的数据寄存器,但是每次断电重新开机后总是出现乱码,无法做到记忆保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求告知,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PLC  内置电池没有问题的话    它本身已经具备掉电保持功能了

网友B(2016-07-02):
楼主,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你当时怎么解决了

网友C(2016-11-03):
very good!it's very nice of you!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