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电控柜低压电器的选型

楼主(2015-09-22):
最近第一次设计电控柜,但不知道怎样选择空开,接触器以及24V开关电源的型号,我应该怎样算线路的总电流呢?比如我带几个伺服电机,还带了PLC等

网友A:
先估算下总功率,再看你用的是工业380V的还是220的  根据功率公式算得 电流  再乘以一个系数(1.2-1.5),开关电源看你设备上有多少传感器,还有多少阀。。传感器大概4W左右,阀一般8W左右,选型比实际也要大一点,。。。。。个人愚见,

网友B:
楼上基本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基本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网友D:
还要考虑一下后期扩建和综合利用系数。

网友E:
补充一点:各回路的空开应该放裕量小一点,电线直径选型要选大一点。空开是保护用,裕量小,安全。电线电缆是发热器件,不光载流,要考虑环境,裕量大,安全,不易着火。还有要重视变压器的容量,要算入。

网友F:
5楼说中了要点,赞!

网友G:
电器选型的计算,经验和习惯占主要,没有固定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