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用uss与西门子变频器编译错误

楼主(2015-09-22):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SBR_0 (SBR0)

USS_INIT (SBR2)

网络 20,行 8,错误 33: (操作数 1) 指令操作数使用了未定义的全局符号或局部变量。

USS1 (SBR3)

网络 2,行 13,错误 33: (操作数 1) 指令操作数使用了未定义的全局符号或局部变量。

USS2 (SBR4)

USS_CTRL (SBR5)

USS4 (SBR6)

USS_RPM_R (SBR7)

USS6 (SBR8)

USS5 (SBR9)

USS_WPM_R (SBR10)

INT_0 (INT0)

USS7 (INT1)

USS8 (INT2)

网络 25,行 4,错误 33: (操作数 1) 指令操作数使用了未定义的全局符号或局部变量。

网络 28,行 2,错误 33: (操作数 1) 指令操作数使用了未定义的全局符号或局部变量。

网络 30,行 4,错误 33: (操作数 1) 指令操作数使用了未定义的全局符号或局部变量。

块大小 = 0 (字节),5 个错误

网友A:
看上图。使用库文件必须先要“分配好库存储区”,这样编译后就不会出现你看到的错误。具体操作建议参考帮助,或者下载一个

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Beta Version 1.3

下载地址: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136

电子邮箱:

support.china.automation@siemens.com

看看。

网友B:
的确如一楼所说,库存储区分配的设置要规划好!

网友C:
可参考手册 按照手册一步步来没有问题的 为试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