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传感器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22):
最常用的拉力传感器是电阻应变式,它是一种坚固、耐用、可靠的传感器产品。为了保证其精度,在安装和使用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1、拉力传感器要轻拿轻放,尤其对于用合金铝材料作为弹性体的小容量传感器,任何振动造成的冲击或者跌落,都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输出误差。

2、设计加载装置及安装时应保证加载力的作用线与拉力传感器受力轴线重合,使倾斜负荷和偏心负荷的影响减至最小。

3、在水平调整方面。如果使用的是单只拉力传感器的话,其底座的安装平面要使用水平仪调整直到水平;如果是多个传感器同时测量的情况,那么它们底座的安装面要尽量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每个传感器所承受的力量基本一致。

4、按本说明中的拉力传感器量程选定确定所用传感器的额定载荷。

5、传感器的底座安装面应尽可能的平整和清洁,没有任何油污或者胶膜等存在。安装底座本身应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刚性,通常要求高于传感器本身的强度和刚度。

6、传感器外壳、保护盖板、引线接头均经密封处理,用户不准打开。

7、为防止化学腐蚀.安装时宜用凡士林涂抹拉力传感器外表面。应避免阳光直晒和环境温度剧变的场台使用

8、在无法避免时应加装防护或缓解装置。

9、为防止大电流直接窜过传感器本体而损坏传感器禁止在传感器安装后进行电焊作业,在万不得已时应

10、在拉力传感器加载装置两端加接铜编织线做的旁路器。

11、电缆线不宜自行加长,在确实需加长时应在接头处锡焊,并加防潮密封胶。

12、在拉力传感器周围最好采用一些挡板把传感器罩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可防止杂物掉进传感器的运动部分,影响其测量精度。

13、传感器的电缆线应远离强动力电源线或有脉冲波的场所,无法避竞时应把拉力传感器的电缆线单独穿入铁管内,并尽量缩短连接距离。

14、按本说明中的拉力传感器量程选定确定所用传感器的额定载荷,拉力传感器虽然本身具备一定的过载能力,但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此种情况。有时短时间的超载,也可能会造成传感器永久损坏。

15、在高度精度使用场合,应使拉力传感器和仪表在预热30分钟后使用。

16、传感器应放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

安装和使用拉力传感器应注意以上这些细节问题,为什么用的传感器使用没多长时间会坏,而有的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看过上面的介绍,你或许就了解点了。

网友A:
看完了,了解到了许多。叶东得了不少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