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我想两个PLC之间无线485通讯但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5-09-22):
我想两个S7200PLC之间无线通讯,于是买了2个485转ZIGBEE的无线通讯模块,进行无线485通讯。但用PLC与电脑进行串口调试的时候发现,数据会左移一位,比如PLC向电脑发送41H时,串口工具理应显示其反码BEH,但实际显示的是7BH。然后2个模块在电脑对电脑之间通讯时又是正常的不会出错。求大神解决!!

还有谁能提供更好的用于PLC之间无线通讯的方法

网友A:
我现在PLC与PLC之间无线通讯用的设备是RS485无线电台。

网友A:
无线电台无线的通讯距离可达到500米。

网友B(2018-08-23):
使用时候请注意传输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要设置一致。 还可以使用无线射频的方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