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顾美可带模拟量文本PLC一体机EX2N-40A

楼主(2015-09-22):
本机采用单编程口,文本和PLC共用一个232编程口编程,其中文本部分编程采用《COOLMAY_40A文本编辑软件》,PLC编程兼容三菱PLC编程软件。PLC功能和软件和EX2N/DX2N系列PLC一样。

1、产品特点

逻辑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可选)、文本显示于一体

PLC可特殊加密,将密码设成12345678,将禁止读取

文本和PLC共用一个RS232编程口编程,使用更方便

可以选装一个485口,可以支持MODBU通信协议,三菱编程口协议和自由协议,可组网多个PLC或其它设备

LCD 显示:192×64 像素;LCD 寿命可达 2 万小时。常规为蓝屏,灰屏和黄绿屏可选

画面存储容量为256KB FlashROM

功能键有19个,功能均可自由指定

全部采用可插拔端子,方便客户安装维护

使用灵活,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

外观时尚,体积小巧,节省空间

2、型号命名

EX2N - 40A - 10/16/20/24/30/32/38/40/44/MR/MT/MRT - 12AD 8DA –EK/PT/NTC/A4/A0/V-V/A0-2C1/C2-5P-48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系列名称       EX2N-30A系列,表示30A文本PLC一体机

2:显示器类型     40A:表示屏的显示是192*64

3:输入输出点数   10:5入5出,16:8 入 8 出,24:12入12出 等

4:输出类型       MR:晶体管输出 MR:继电器输出 MRT:继电器晶体管混合输出

5:模拟量输入         12路 可选

6:模拟量输出         8路可选

7:模拟量输入类型 EK:热电偶                                  PT:PT100

                                 NTC:热敏电阻(10K/50K/100K)     V: 0-10V

                                    A4:4-20:mA电流                        A0:0-20mA

8:模拟量输出类型 A0:0-20mA                   V: 0-10V电压

9:高速计数   100K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输入,需要特别说明

10:高速脉冲   200K高速脉冲,最多可选装5路

11:模拟量和485口可以按客户要求选装,其他特殊规格也可根据客户要求特别定做。

 3、基本参数

 一般规格

项目

规格

电气特征

输入电压

DC24V

功耗

5W

允许瞬时停电

小于20ms

耐电压

AC1000V-10mA 1分钟(信号与地间)

绝缘阻抗

约10MΩ,DC500V (信号与地间)

环境

操作温度

-20~60℃

保存温度

–10~60℃

环境湿度

20 ~ 85 % RH (非冷凝)

结构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外部尺寸

 212 ×148×40

面板开孔尺寸

 194×138

接口

下载口

RS232

通信口1

RS485选装

PLC特性

主机特性

数字量最多输入

最多24点

继电器输出

最多18点

晶体管输出

最多20点

模拟量/温度输入

最多12点

模拟量输出

最多8点

程序空间(永久保存)

8000步

输入口数字滤波时间

0mS到60mS可调

基本指令执行速度

0.08uS

输入指标(数字)

隔离方式

光电耦合

额定输入

10 mA

逻辑1(最小)

4.5mA

逻辑0(最大)

1.5 mA

输入指标(模拟)

输入信号范围

7种

响应时间

1个扫描周期

总体精度

±1%(满量程)

输出指标(继电器)

电流负载

最大5A

触点寿命(额定负载)

30万次

输出指标(晶体管)

电流负载

最大500MA

网友A:
请楼主,上传你的产品图片,我们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