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裁切动作会有两次?送料才走一次?

楼主(2015-09-23):
各位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A:
裁断线圈,在图里找不到啊,移位信号就是裁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断线圈,在图里找不到啊,移位信号就是裁断信号!

裁断信号就是设定时间到

网友B:
没完整的程序,不太好解释,主要问题应该是你串了一个移位信号的常闭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裁断线圈,在图里找不到啊,移...

需要结合外部输入信号,是不是因为你串了一个移位信号的常闭点,有时能感应到,造成的,同意没完整的程序,不太好解释,,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