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织大圆机变频应用 稳定高效大转矩

楼主(2015-09-23):
针织大圆机变频应用  稳定高效大转矩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前言

针织大圆机是一种将棉纱织成筒状布的设备,主要用于编织各类起绒针织物、面料、有孔眼的花纹织物等。 其成圈系统(企业里称作进纱路数,简称路数)多,转速高、产量高、花形变化快、织物品质好、工序少、产品适应性强,所以发展很快。按照结构可分为单面大圆机和双面大圆机,在纺织行业应用广泛。随着大圆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变频器市场也越来越大。

工艺要求:

1:要求变频器耐环境能力强,因现场工作环境温度较高,且棉絮容易造成散热风扇堵转,散热孔堵塞;

2:要求有灵活的点动运行功能,设备多处安装有点动按钮,要求变频器响应速度快;

3:针织大圆机是将棉纱织成筒状的棉布,设备经常要求有急停,因此停机时间要求尽可能的短,而且工作过程要求电机平滑运行;

4:在速度控制上要求两个速度,一是点动运行速度,通常是6Hz左右,二是正常速度40Hz左右,同时也要根据所织布情况来定的,可以调整频率;

5:在针织大圆机的运转中,绝对禁止电机反转和回转现象,否则就会出现短线和针床针折断现象。

应用案例

现场要求

以泰州纺织厂针织大圆机为例,机器设备对于变频器的控制功能要求较为简练,一般接端子控制起停,模拟量给定频率或者使用多段速给定频率,要求点动或者低速运转要快速,因此要求变频器能够控制电机低频时产生较大的低频转矩。

变频方案

经过现场调查和研究,决定采用PI9130系列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一般在大圆机应用上,变频器以V/F摸式就可以满足。本方案采用模拟量输入给定频率,接线电路简单。由于大圆机要求起动时响应要快,低频大转矩输出;停机时要光滑、柔和一些,以保护针床,因此合理设置参数是充分发挥设备性能的保证。

调试参数设定

F0.00=2

VF控制

F1.00=1

正转端子控制

F0.03=2

模拟量AI1给定

F1.01=4

正转点动功能

F0.11=1

外部端子控制

F7.00=6Hz

正转点动频率

F0.13=5S

加速时间

F7.01=5S

点动加速时间

F0.14=1S

减速时间

F7.02=1S

点动减速时间

其他参数按出厂值。

调试注意事项

1:首先点动确定电机的方向;

2:关于点动时反映慢的问题,需要根据要求调整点动的加减速时间;

3:低频力矩可以通过转矩提升来进行改善;

4:棉絮堵塞风道,风扇堵转造成变频器散热不良。

变频效果

1、变频器低频点动输出方面更为简单直接,又能克服大多数变频器低频转矩不足的缺点,既保护了电机设备,又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2、变频器的平滑软启功能减少设备对电网的冲击,优越的保护功能大大改善了设备的工艺,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3、良好的散热设计,完全满足设备长期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中。

总结

综上所述,普传PI913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能满足纺织机械特别是针织大圆机的生产要求,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而且简化了设备结构,减少了维护费用和用电费用。这说明,普传变频器在针织大圆机上的应用是值得推广的。

网友A(2018-05-19):
普传变频器型号:PI8100a1  5R5G3  控制线怎么接到控制面板。针织大圆机用,控制面板只有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