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和面机双速电机改造变频器

楼主(2015-09-23):
各位大侠,有一台1996年的老设备,和面机,电机铭牌如上图,电气柜已经历经劫数改造维修了好几次了,双速电机,用于和面机低速和面工作和高速和面工作,但由于设备老旧了,加上工人操作的问题,电气柜发生过着火事件。

看论坛里有人在大家的指点下成功将一台小一点的数控上的双速电机改造成变频控制的,还有人建议他用带第二电机功能的变频器来发挥双速电机的特点。在网上找了很多论坛,但没见过改造那么大的双速电机的,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如果实在无法改造,我想通过电路改造禁止工人手动电动操作功能,防止火灾的再次发生。

网友A:
双速电机,两个速度,一个高速,一个低速,我没有改造过双速电机,但是对变频器控制理论精通,你方便给我讲讲你们这个设备的工艺特点吗!例如一般什么时候用高速,什么时候用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速电机,两个速度,一个高速,一个低速,我没有改造过双...

现场使用情况是这样的,它先低速(740转)运行电机,可以设定运行时间,当时间到达后切换到高速(1480转)运行,高速也有时间设定来停止;卸料时是低速点动启动,低速是55KW,,高速是110K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双速电机,两个速度,一个高速...

可以实现,是变频器多段速,然后时间一到就转换!

网友B(2016-07-08):
你的110kw双速电机改变频成功了吗?

也有一个110kw电机要改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