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通过USB2口与计算机通讯不成功

楼主(2015-09-23):
个人是菜鸟入门级触摸屏使用者,在做了一个工程后。需要将工程下载至触摸屏中。但是总是显示通讯测试失败。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软件选择 连机运行 不是使用模拟运行

楼主:
谢谢柳大师的解答,个人选择了,联机运行和USB通讯,但是还是不行。而且计算机总是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个人瞎估计应该是驱动问题吧。但是总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望各位大神指导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是USB的需安装对口驱动,是网口的需安装对应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柳大师的解答,个人选择了,联机运行和USB通讯,但...

 换个电脑USB口,还有就是什么系统?软件对应不?以前用64位win7 有过这个情况

楼主:
我是WIN732位系统,软件是MCGS嵌入版7.7组态软件,屏是TPC7062KX(TX),安装的屏的驱动是MCGS USB SYNC.而且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今天上午通讯成功了一次。但是后面又不行了

楼主:
我是WIN732位系统,软件是MCGS嵌入版7.7组态软件,屏是TPC7062KX(TX),安装的屏的驱动是MCGS USB SYNC.而且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今天上午通讯成功了一次。但是后面又不行了。您说的USB对口驱动是什么呢。望指教

网友C:
不行用U盘试试吧,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

网友D(2017-07-19):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最后怎么结局的

网友E(2017-08-20):
电脑系统win7 64位,也是usb线通讯不成功,硬件里面驱动正常,致电昆仑通态,对方说应该与系统有关,系统可能哪里有问题,一直用U盘下程序。

网友F(2018-02-08):
驱动及设置不对。 其实干嘛非要用USB下载, 直接用以太网接就是了。

网友G(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