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M-32系列如何通过脉冲找零位

楼主(2015-09-23):
现在控制步进电机,想通过脉冲参数的设定零位,使其正反转控制在一定的距离内。请问这应该怎么做,程序中如何设置plar的参数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的正反转控制在一定的距离内,可以加接近开关,或者一下保护措施,程序怎么做,需要具体的配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