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进制数据的处理

楼主(2015-09-23):
问题是这个样子:

      现有条码扫描枪,读出来的数据是一个16进制的数值,我现在改怎么样将它处理,工序就是做一个分检的系统,靠扫描枪读出来的数据进行判断,读出来的数据改怎么处理,比如三菱PLC,RS串口通讯,扫描枪传输局给PLC,那PLC对这个数据怎么处理,才能达到我的分检功能

网友A:
再扫描一个标准条码,存贮,对比

网友B:
条形码一般扫描出来是ASC码,你用ASC指令转换

至于分拣,就是跟预存储条形码进行比对确认物流位置即可

至于预存来源可以是触摸屏或或者上位机输入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