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 7 200订货号 前面位 21X的CPU也就是相对应的CPU22X吗?

楼主(2015-09-23):
西门子S 7 200订货号 前面位 21X的CPU也就是相对应的CPU22X吗? 我记得以前有CPU 21X的,那些订货号是不是不同呢?

网友A:
CPU 21X是之前产品(已经淘汰)。典型订货号6ES 212-1AB23-0XB8,其中1AB23,如果末尾是23对应CPU 22X,末尾是22对应CPU 21X。

第二代S7-200(CPU22x)系列也分几个主要的硬件版本。

6ES721x-xxx21-xxxx是21版;6ES721x-xxx22-xxxx是22版。

22版与21版相比,硬件、软件都有改进。22版向下兼容21版的功能。

22版与21的主要区别是:

21版CPU的自由口通信速率300、600被22版的57600、115200所取代,22版不再支持300和600波特率

22版不再有智能模块位置的限制

西门子已经对S7-200的CPU系列进行了改进,增加了新功能。而且还增加了一个新型号CPU224 XP。为了支持新功能,又增加了两种新的存储卡。在新的CPU系列中已经取消了CPU226 XM的型号。

新产品已在2004年8月发布。新产品的价格不变。按老产品订货号订货的用户,可能直接收到新产品(仅限CPU224和CPU226)。

新产品完全向下兼容老产品的功能。新CPU的订货号中间有23的数字,如6ES7 214-1BD23-0X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