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脑子真的不够用了,求帮帮忙

楼主(2015-09-23):
同一个程序中就有复位又有置位状态,那么它对应的常开常闭点是怎么动作的?是无论置位还是复位都会动作一次,还是复位不变只有置位的时候才变化一次?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网友A:
好像是复位优先吧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不明白。一个是不明白你在问什么。二个是不敢猜测你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一个是不明白你在问什么。二个是不敢猜测你的深度。

很浅啊,才入行。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就是双线圈呗,到头来还只是复位!

网友D:
这个问题,看看最后的扫描结果,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只能有一种结果,要么开,要么合

网友B:
哦 OK。程序里面所有触点按照逻辑同时动作。off状态接通的叫常闭,off状态断开的脚常开。一旦off到on之间切换,所有常开常闭都要变化。如果本身是off状态的,那么复位指令之后还是off状态,那么触点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OK。程序里面所有触点按照逻辑同时动作。off状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