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一一摆渡车控制柜

楼主(2015-09-23):
摆渡车控制柜,自动定位对轨道。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再具体说一下,多来几张图

网友B:
没有原理图和程序说明,摆一个这样的图毛用都没有,大家做工控的就为看一个这样的图?

骗发帖量吗

楼主:
对: 没有原理图和程序说明,摆一个这样的图毛用都没有,大家做工控的就为看一个这样的图?骗发帖量吗     内容的回复:

工控摄影还要上图上程序?

楼主:
摆渡车安装的接近开关,摆渡车行走原理与电梯相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摆渡车安装的接近开关,摆渡车行走原理与电梯相似。

讲讲这些开关怎么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摆渡车安装的接近开关,摆渡车行走原理与电梯相似。讲讲这些开关怎么定位的

接近铁安装在地面上,中间轨道设定位减速接近开关,前后设有限位接近开关。

网友D:
滑触线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触线靠谱不?

用滑触线没有问题,可以用两个集电器。

楼主:
内部元件安装图,主要元件:变频器,PLC及二类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