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 CPU故障

楼主(2015-09-23):
西门子315 cpu与上位机通讯正常,但是如果上位机关机,cpu便报故障,SF灯和bus灯都亮,cpu通过DP口和上位机通讯,上位机内有5611卡,plc硬件组态是通过IM153通讯,共有5个站。如果电脑坏了,cpu则不能正常运行,如何能在不连上位机的情况下是cpu不报故障呢?

网友A:
块里面有没有OB121,如果没有OB121的话建一个OB121块下载进去试试,OB121不需要编程。

网友B:
可以考虑在上位机关机时用sfc21屏蔽上位机这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