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铜导线连接方法(经典)

楼主(2015-09-23):
看到有朋友问多股铜导线连接方法,今天正好有一篇帖子特意介绍

大家都知道,要用电,就要有电气线路和电气设备。而电线接电线,或者是电线与开关、熔断器、保险器、电灯、电动机、家用电器等设备连接的地方,都要有接头。通电后,电流通过电线,接头、设备就会发热。如果接头做得好,接触电阻不大,发热的程度和没有接头一样,保持正常的温度。如接得不好,电线和电线没有绞紧焊好,电线接到设备的接线端子,没有用特制的接头或没有接牢旋紧,连接处的接触电阻就大为增加。而电流的发热量是和电阻的大小成正比的,在同一回路通过相同电流量的情况下,电阻越大,发热量就越大,温度就会升得很高,可以高到使电线的绝缘层烧坏,使附近的粉尘、纤维烧起来,并使邻近的木料、衣物等可燃物着火。如果接头很松,接触不良,通电时断时续便会发热和产生火花;接头如果没有用绝缘布包好,两个接头互相接近,往往也会造成碰线短路而产生火花,将邻近的可燃物引燃。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地连接电线呢?

1.剖削导线绝缘层 可用剥线钳或钢丝钳剥削导线的绝缘层,也可用电工刀剖削塑料硬线的绝缘层,如图3—1所示。

  用电工刀剖削塑料硬线绝缘层时,电工刀刀口在需要剖削的导线上与导线成450夹角,斜切入绝缘层,然后以250度角倾斜推削。最后将剖开的绝缘层折叠,齐根剖削。剖削绝缘时不要削伤线芯。

2.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和T形分支连接

  (1) 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先将两线头剖削出一定长度的线芯,清除线芯表面氧化层,将两线芯作X形交叉,并相互绞绕2~3圈,再扳直线头。将扳直的两线头向两边各紧密绕6圈,切除余下线头并钳平线头末端。

  (2) 单股铜芯导线的T形分支连接 将剖削好的线芯与干线线芯十字相交,支路线芯根部留出约3~5mm,然后顺时针方向在干线线芯上密绕6~8圈,用钢丝钳切除余下线芯,钳平线芯末端。

3.7股铜芯导线的直线和T形分支连接

  (1) 7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首先将两线线端剖削出约150mm并将靠近绝缘层约1/3段线芯绞紧,散开拉直线芯。清洁线芯表面氧化层,然后再将线芯整理成伞状,把两伞状线芯隔根对叉,所示。理平线芯,把7根线芯分成2、2、3三组,把第一组2根线芯扳成如图3—4c)所示状态,顺时针方向紧密缠绕2圈后扳平余下线芯,再把第二组的2根线芯扳垂直,所示。用第二组线芯压住第一组余下的线芯紧密缠绕2圈扳平余下线芯,用第三组的3根线芯压住余压的线芯,所示,紧密缠绕3圈,切除余下的线芯,钳平线端,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另一边的缠绕,完成7股导线的直线连接。

  (2) 7股铜芯导线的T形分支连接 剖削干线和支线的绝缘层,绞紧支线靠近绝缘层1/8处的线芯,散开支线线芯,拉直并清洁表面,所示。把支线线芯分成4根和3根两组排齐,将4根组插入干线线芯中间,所示。把留在外面的3根组线芯,在干线线芯上顺时针方向紧密缠绕4~5圈,切除余下线芯钳平线端。再用4根组线芯在干线线芯的另一侧顺时针方向紧密缠绕3~4圈,切除余下线芯,钳平线端,所示完成T形分支连接。

4.19股铜芯导线的连接 其方法与7股导线相似。因其线芯股数较多,在直线连接时,可钳去线芯中间几根。

  导线连接好以后,为增加其机械强度,改善导电性能,还应进行锡焊处理。铜芯导线连接处锡焊处理的方法是:先将焊锡放在化锡锅内高温熔化,将表面处理干净的导线接头置于锡锅上,用勺盛上熔化的锡从接头上面浇下。刚开始时,由于接头处温度低,接头不易沾锡,继续浇锡使接头温度升高、沾锡、直到接头处全部焊牢为止。最后清除表面焊渣,使接头表面光滑。

5.铝芯导线的连接 因铝线容易氧化,且氧化膜电阻率高,所以铝芯导线不宜采用铜

  铝芯导线应采用螺栓压接和压接管压接方法。此法适用于小负荷的铝芯线的连接。压接管压接法连接适用较大负荷的多股铝芯导线接法接线的连接 (也适用于铜芯导线),如图3—7所示。压接时应根据铝芯线的规格选择合适的铝压接管。先清理干净压接处,将两根铝芯线相对穿入压接管,使两线端伸出压接管30mm左右,然后用压接钳压接。压接时,第一道压坑应压在铝芯端部一侧。压接质量应符合技术要求。

6.导线绝缘层的恢复

  导线的绝缘层因外界因素而破损或导线在做连接后为保证安全用电,都必须恢复其绝缘。恢复绝缘后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原有的绝缘层的绝缘强度。通常使用的绝缘材料有黄油带、涤纶薄膜带和黑胶带等。绝缘带包缠的方法如图3—8所示。做绝缘恢复时,绝缘带的起点应与线芯有两倍绝缘带宽的距离。包缠时黄蜡带与导线应保持一定倾角,即每圈压带宽的1/2。包缠完第一层黄蜡带后,要用黑胶布带接黄蜡带尾端再反方向包缠一层,其方法与前相同,以保证绝缘层恢复后的绝缘性能。

                         多股铜线焊接机焊接效果

接线标准:
  1、 紧固接线用力要适中,防止用力过大将螺栓螺母滑扣,发现已滑扣的螺栓螺母及时更换,严禁将就作业。
  2、 用螺丝刀紧固或松动螺丝时,必须用力使螺丝刀顶紧螺丝,然后再进行紧固或松动,防止螺丝刀与螺丝打滑,造成螺丝损伤不易拆装,尤其是挂箱内的常用空开。
  3、 发现难于拆卸的螺栓螺母,不要鲁莽行事,防止造成变形更难于拆卸,应给予适当敲打,或加螺丝松动剂、稀盐酸等稍后再进行拆卸。
  4、 不要用老虎钳紧固或松动螺栓螺母,以防造成损坏,用活口扳手时要调整好开口,防止将螺栓螺母损坏变形,造成不易拆装。
  5、 同一接线端子允许最多接两根相同类型及规格的导线。
  6、 易松动或易接触不良的接线端子,导线接头必须以“?”型紧固在接线端子上,增加接触面积及防止松动。
  7、 导线接头或线鼻子互相连接时,中间严禁加装非铜制或导电性能不好的垫片。
  8、 导线接头连接时,要求接触面光滑且无氧化现象,接线鼻子或铜排相接时,可在接触表面清理干净后涂抹导电膏,然后再进行紧固。
  9、 接临时线时,单根导线软线的要求接线头对折一次,然后接到空开下口;单芯硬线要以“?”型接到空开下口。
  10、 30KW及以上电机接线,要求电机出线和连接电机的电缆导线之间不允许跨接导电性能不好的垫片,如镀锌螺母、平垫、弹簧垫等。
  11、 使用绝缘胶带缠绕电缆或其他要保护绝缘的设备时,绝缘层要以压置1/2的比例从一端缠绕到另一端,且至少往返一来回。

网友A:
很不错  必须授精

网友B:
仪表用的信号电源电缆普遍是2x1.5的二三十股的铜丝电缆,这样的电缆怎样做接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用的信号电源电缆普遍是2x1.5的二三十股的铜丝电...

压接或焊接牢固可靠!

网友C:
主线是YJLV4X120+1X70  分支是YJV4X25+1X16,这种怎样连接?

网友D:
这是哪个年代的连接方法?还允许这样施工吗?单芯铜线连接必须上焊锡;多芯连接焊接或冷压,不同连接方式用不同的接头;铝线必须冷压并防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必须授精

网友F: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亨!

网友G:
很实用的接线方法,在工业和家庭装修都实用

网友H:
现在好多的电工都不会这样接线了

网友I:
不错,很实用,最好再列举几个不同线径连接方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