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CP1Ena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5-09-23):
你好 我是用欧姆龙CP1ENA20点PLC 带两路模拟量输入一路模拟量输出,当我接入4到20毫安信号时,触摸屏显示的值一直跳动,有时候是负值,通过PLC输出给4到20MA电流给输入通道就显示正常,请问到底是干扰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4~20mA信号跳动那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转换出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波动是正常的。

对于负值的事情。你可以通过PLC里面解决,把读取出来的负值,一律按等于0处理。

这样触摸屏上就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mA信号跳动那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转换出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

我是通过电流模拟量换算成实际电流值,然后与设定值比较,控制变频器,现在接上电流信号数字乱跳动,根本无法继续完成程序,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动是正常的。对于负值的事情。你可以通过PLC里面解决,把读取出来的负值,一律按等于0处理。这样触摸屏上就好看多了。

主要是数字显示太不稳定,如果负数置0那就会出现0和数字之间的跳动。怎么能解决这种跳动。

网友B:
有2个方面吧。

1是你本身来的这个信号就是在不断的变动的。比如某个变频器的反馈电流。

2是你尝试更改一下模拟量输入的线,用屏蔽线,尽量避开其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