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追切如何用PLC来实现

楼主(2015-09-23):
想搞一套用PLC来控制的追切系统,要求切长度在100毫米的管每分钟100次,但是没有搞过这个系统,心理还没有底,看过别人搞的,用的是台湾力扬的PLC加一个定位模块,速度能达到130左右,我们不需要那么高,所以选用国产的PLC来搞,也不用定位模块了,请问一下有没有搞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定位是必须用的。

网友B:
需要定位反馈计算速度。

楼主:
伺服这个肯定不能少的,用松下的,750W,主要是这个程序的思路,普通的用PLC控制伺服也搞了不少,只是这个第一次,心里没谱

网友C:
这个很成熟了,追切用伺服,送管用编码器跟随,进入PLC做速度反馈控制,我们做过PPE医疗管,外径3.5MM,精度可做到+/-0.5mm.

楼主:
我也是用来切管的,编码器是肯定的,没有搞过,第一次搞搞这样的控制,这几天编了一个,不知道到现场行不行

网友:
要求:切长度在100毫米的管每分钟100次?我想问下你的切割时间是多少?导程是多少MM?精度要求多少?

我想说的是1分钟100次,几乎不可能。如果用追切的话。像这个工况下用追切不合适。用棍切会理想很多。

网友D:
感觉不用运动模块难度就比较大呀!主要是PLC扫描周期比较慢,600mS一个循环,中断开销过大。

试试吧!

楼主(2015-11-24):
现场调试了基本上能达到客户的要求,这个工艺注定是不能用辊切的,管比较长,2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