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485模块

楼主(2015-09-24):
请高手帮助:原设备是plc数据通过网线传给触摸屏,想问一下如果在不改变外围PLC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带485通讯的仪表

网友A:
本身有没有485接口,没有需要加个485模块,要查看下目前的配置是否支持再增加模块

网友B:
一般触摸屏都有485或232口的,可以将仪表与触摸屏做通讯

网友C:
有的PLC会预留485接口,可以购买模块,然后安装一下,就可以拥有485模块

另一个办法是用触摸屏本身的485接口,一样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