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怎么查看报警故障字?

楼主(2015-09-24):
请教下ACS800-01-0060-3+P901报警2340。

比如网上说看。运行报故障,在不复位的情况下,查看故障字:3-05(FAULT WORD 1):1;     4-01(FAULTED INT INFO)。           4-02(INT SC INFO)。     根据说明书:4-02:10表示W相上臂IGBT(s)短路等等

比如:SHORT CIRC(故障代码2340,9.01 FW_1,bit0)在非并行连接的传动单元中检测到短路电流;输出电流过大;
确定电机及电缆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在逆变器模块上。
在故障发生时暂时不要复位,立即查信号9.07 INT FAULT INFO显示的数字,这四位数的数字为16进制数,你需要将这四位数转化为二进制数之后,看下载哪几个位信号为1,对照固件手册判断是否IGBT的某相存在短路的情况发生?估计问题出在IGBT模块或者AINT检测板上,需要联系厂家更换,可能是时间长老化,(受现场环境影响)。

上面所说的4-01、4-02 、9.01这些参数的故障字到底是在ABB变频器哪个手册上看的阿。我看变频器显示的参数和上面说的也对不上啊。到底看abb通用手册还是看固件手册啊?如果看到故障字了到手册的什么位置看啊?还是要把故障字转换进制后对着手册看?

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
各位大侠 帮帮忙 顶起来

网友A:
ABBACS800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我的亲这个简单,给你上图片,

解释一下,看数字代码就可以了,例如 2340

就是这本书楼主,你找找

还有就是你要分清告警和故障,告警仅仅是报警而已,故障一般就是出大问题了

故障去故障里找代码不要去告警里找

楼主:
多谢啊 4.01里面的INT1、INT2板故障 什么意思

楼主:
INT1 是什么板啊 INT2是什么板啊

楼主:
报警2340 看 3.05是1 4.01是1  4.02是14  表示什么故障 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C(2016-04-22):
引用 楼主:
报警2340 看 3.05是1 4.01是1  4.0...

V相和W相上臂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