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环网供电可行不

楼主(2015-09-24):
如图,以前的供电线路是两个断路器分别引出两个90*6的铝排,但是左边线路的负荷有点大,所以想改成下面那样,两段铝排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环网,断路器换成2000A的,这样可行不,有什么好处坏处??

网友A:
您的问题很奇怪!

1、既然低压2个回路合并改成1个供电回路,这个供电回路断路器加大,供这个2000A回路 母排(或电缆)也要相应加大;

2、由2000A出来的排都要加大。用电设备才能挂上去。你的图画错了。不可以这样。你的铝排载流量只有1000,始终是1000,断路器却变成了2000.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断路器是保护铝排的。

3、也不能直接把铝排连起来。

4、建议:把左边回路铝排和断路器做改造,增加相应的载流量和断路器额定容量。

最好有个师傅给你看看,觉得您做电气设计不安全。别介意我的措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很奇怪!1、既然低压2个回路合并改成1个供电回...

是这样的,1,铝排从断路器出来的是并联两根90*6的铝排,然后到车间里面再分开,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两根铝排的末端连一起

2.我就想问一下,如果铝排的末端连到一起,用电设备所产生的电流是不是均分从两个铝排上走的?比如设备电流是400A,左边和右边铝排的电流都是200A??这个和设备处在哪个位置有没有关系(比如设备从左边到断路器比右边到断路器要近)??

网友B:
可以的,这样能减小铝排的载流量,但中间或末端的接头要当心了,因为一不小心就是铝珠飞溅的后果。

网友C:
母带环接没任何意义。一个回路没问题,送到用电设备处也没必要都是90*6,计算负荷小,可以减小母带截面,比如一段50*6母带连接下一台用电设备。

网友C:
车间内为什么不用电缆,做母带或母线槽费用都高于电缆桥架敷设电缆。4根150电缆并联的载流量差不多吧。

网友D:
不建议这样使用

不见得是技术上有问题

问题在于出现故障很难查找故障点,空开的短路电流配合也是问题

还是分支线路合适

楼主:
我想我的表述还是有问题,铝排都是现有的,目前左边新加一台用电设备300KW,加上原来的超出了现有铝排的负荷,如果放电缆的话距离60+10米,如果新加铝排的话20+5米,这样是不是省钱点?

网友E:
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变成一条回路,环路上一点有故障,全车间要停电,供电可靠性下降。单台设备300kw,作为低压负荷,最好还是单独一条回路供电,可以选2根240电缆并联。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我好像明白了,想法是很好滴,不过也有一定弊端

我先说一下楼主的意思,楼主看看对吗?

一个总电源分别为A、B两路给供电设备送电,每路1000A断路器

现在A路的负荷较大电流高,但是B的却很小,楼主想把两路末端连接起来

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两段线路了

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将两个线路末端接在一起,这样整个线路

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承受2000A的电流,楼主所担心的是否会主动分流,答案是会的

不会因为远近而导致,毕竟线路的电阻很小,不会不分流的

如果加断路器也没有你想的那样麻烦,只需一步你可以直接在A、B的尾端加装一个1000A

的断路器,将A、B它们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环形后你的线路停送电要注意,弄个操作规程,检修时三个开关你根据

情况想断那个断哪个,问题是你要知道,无论断了这三个中的哪个断路器都会使线路的载流变为1000A

有问题欢迎探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我的表述还是有问题,铝排都是现有的,目前左边新加一...

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情况,连接二母带端头,给增加的负荷共同供电,是最佳方案。没有供电安全问题,也没母带匀流问题,可放心运行。

以前回复只是觉得车间内用环行回路没必要,以为是新设计项目,改造项目这样做可行。

网友G:
改造项目可以按下图改造,没有安全问题!楼主考虑的是分流问题,分流负担肯定有但很小,两边的比例相差几乎是平均的,不至于使环线的某一段过载。

网友H:
可能没有楼主想要的那种并联均流效果,我亲身经历: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到低压配电柜,并联的240的电缆载流严重不均衡。导致有线路过载绝缘外皮高温老化严重。这涉及线路施工完成之后形成的两个回路阻抗,阻抗小的载流就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可能没有楼主想要的那种并联均流效果,我亲身经历:变压器...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以至于能高温使绝缘老化。温度高阻抗增加,限制通过的电流,怎会使并联电缆电流不均呢!

我设计、施工的工厂,有一个车间用7根150铝电缆并联送电,已经正常运行6年了,没有发现电缆温度不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我好像明白了,想法是很好滴,不过也有一定弊端我先说一下楼主的意思,楼主看看对吗?一个总电源分别为A、B两路给供电设备送电,每路1000A断路器现在A路的负荷较大电流高,但是B的却很小,楼主想把两路末端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两段线路了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将两个线路末端接在一起,这样整个线路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承受2000A的电流,楼主所担心的是否会主动分流,答案是会的不会因为远近而导致,毕竟线路的电阻很小,不会不分流的如果加断路器也没有你想的那样麻烦,只需一步你可以直接在A、B的尾端加装一个1000A的断路器,将A、B它们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环形后你的线路停送电要注意,弄个操作规程,检修时三个开关你根据情况想断那个断哪个,问题是你要知道,无论断了这三个中的哪个断路器都会使线路的载流变为1000A有问题欢迎探讨

这个回复好,断路要注意,个人认为供电系统采用环路不太安全,要有非常严格的操作规范才好

网友J:
车间采用环路供电。可以提高供电可靠性,但是倒闸操作要规范,否则的话会增加触电事故的发生。危险,注意!

网友H:
说来说去就是并联的两条线路的阻抗问题,楼主的环网以供电和用电两点的连线两侧的两个并联回路阻抗目前看来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所以供到负载的电流不是均分到两条线路上的。我说的那个变压器出线并接电缆长度都还基本一致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

网友K:
考虑两路电源为同一台变压器供电,或者两电源供电可以直接并接相序相位一致(否则会出现环流或者事故),这样执行在两路线路末端增加一个开关是最方便的,这样将形成标准的单母线分段运行方案,正常运行时执行环网,需要检修时可以分段,运维相对要方便的多

网友L:
这种供电可靠性太低了,不方便运行,也不利于检修,故障不能有效隔离,没发现有啥好处。

网友M:
铝母排90*6的,载流量不够2000A,所以方案不可取。另外这样改了,供电可靠性降低。

网友M:
看看母线载流量的数据,你的母线还是非标产品,估摸比这还低。

网友N(2015-11-07):
你的母线还是非标产品,估摸比这还低。你的母线还是非标产品,估摸比这还低。

网友O(2015-12-30):
电环网一般用在我实现在国家电网,车间内建议不要用,容易出故障。

网友P(2018-08-20):
这样搞了以后,断路器的短路保护校核能通过吗?

网友Q:
可能没有楼主想要的那种并联均流效果,我亲身经历: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到低压配电柜,并联的240的电缆载流严重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