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设置

楼主(2015-09-24):
他这个3×16+2×10怎么设置的呀/为什么我自己设置的3前面有个×,还有那个斜线的颜色怎么设置成他这个红色的?有哪个师傅教下我吗?X0端子上的UKH25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进去,哎好郁闷

网友A:
先说用的什么软件撒?   我们用过CAXA和AUTOCAD,那很简单

网友B:
显然他用的是eplan。而且是在eplan的版块发表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然他用的是eplan。而且是在eplan的版块发表的帖子。

哦哦,才看到,上面可分版块发帖。

网友C:
这个插入的名称是插入电缆定义,其中X是不需要输入的,在芯线数的框中输入3,在芯线截面积中输入16就可以生成3X16了,不过后面的+2X10我还没研究出来,不过有个办法可以做出来就是不对,只用来显示还是可以的,就是在芯线数的框中输入3,在芯线截面积中输入16+2x10,这样就可以显示3x16+2x10了,对于斜线的颜色是该符号的本身颜色,只要找到这个符号就可以了,双击斜线打开对应属性对话框(需要注意的是打开斜线的属性对话框,而不是线缆的属性对话框),选择“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页,“编号/名称”应该是“308/CDP”,如果不是这个符号,打开后面的“...”,选择CDP就可以了。

网友D:
难道插入文本不可以吗?

网友E:
刷积分 真难刷 还麻烦  不能直接买

网友E:
刷积分 真难刷 还麻烦  不能直接买25465

网友F:
有知道的可以指导下,不知道的路过就可以了。

网友G:
EPLAN是个好东西。有时间的话还真得认真钻研一下

网友H(2015-11-05):
定义好这种型号的电缆部件,插入电缆选择这个部件再设置显示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