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suie和PLC通讯连接不上,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5-09-2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项目和控制器的控制器类型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2016-09-13):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TWDLCAE40DRF,结果显示TWDLC-E40DRF.现在才知道这是正常显示,程序上传下载没有影响,不用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TWDLCAE40DRF,...

谢谢你,找售后了,他直接给我换个新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