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直折弯机的应用

楼主(2015-09-24):
一、工作原理

       1.本系统主要是用于钢筋的调直与顽固,设备首先分为1.调直部分、2.弯箍部分组成,调直部分主要是根据机械结构的调整来进行调直,弯箍部分主要是根据客户先设定好的图形进行折弯处理。

       2.简单的介绍一下触摸屏和PLC的一些简单的功能。

(1)触摸屏部分

    主画面:给予客户选择设备的各个功能要求。

   自动控制画面:这个是在自动运行过程中选择想要的图形和设定工作数量,还有设定伺服的速度用的

  手动控制画面:给可用用于手动操作的画面,可以通过手动画面进行调试调直部分是否能把钢筋调直。

 参数设置:可以通过参数画面进行设定想要的图形的尺寸与勾角的尺寸与角度,还有一些时间与速度的设定。

 调直画面:进图调直界面后从PLC里面做了一个判断,只要是点击启动就会只执行调直部分程序。

PLC部分程序:

初始化程序:上电初始化程序和判断是否只进行调直切断部分。

自动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启动初始化与相应数据清零。

自动启动后的动作流程与触发条件。

启动控制部分:

图形设定尺寸后的计算与传送数据部分:在此只拿一个正方形为例。

以上是所做的调直折弯机的简单流程。

二、选材与操作

     选用一个LX-3V-32MT的PLC和一个102L的触摸屏,国产的7.5KW伺服和3KW的伺服。

三、特点

    操作简便易懂,客户很容易接受的操作理念。

四、总结

由于这次调试客户对调直折弯机只有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至于根据钢筋的直径来做折弯的补偿这一块了解的少,我也是初次做这类设备,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同时也和客户那面协商让他们以后在调试设备时帮忙留意一下钢筋的直径与补偿的数值,好以后直接做入触摸屏里面去。

备注:

网友A:
很不错,谢谢分享   ,最后折弯补偿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