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网上卖的57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和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5-09-24):
一般淘宝网上卖的57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和最大频率是多少?60-100的那种,步进角1.8,转矩1.8n.m

网友A:
你最好问一下步进电机供应商,都是不同的,因为电机小,所以差别不大,就找和利时咨询吧。

网友B:
不要太快,一般步进电机额定转速在300-4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快,一般步进电机额定转速在300-400转左右

如果细分不同的话,输出频率应该也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