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配置及组态分析

楼主(2015-09-24):
PLC主要是用于机器生产以及工作控制的机器系统,可以实现有效的可编程序,完成输入输出以及逻辑控制等诸多功能。本文首先剖析了PLC的基本组成以及工作流程,其次研究了基于PLC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配置,并进一步分析了基于PLC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组态。

  1 PLC的原理剖析

  1.1 PLC的基本组成

  PLC,也就是可编程控制的简称,是继电器技术及控制技术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可以看作是借助于微型处理器而实现控制功能的终端。PLC的组成与计算机系统非常类似,主要涉及到:处理器、存储设备、接口以及电源等。

  此外,PLC还包括了编程方面的设备与软件。

  其中,编程设备是实现程序编辑以及调试的重要平台,甚至还可以监控PLC的参数状态。编程软件的发展也是近几年来的执点,PLC可以为用户提供软件平台,用户借助于计算机联机的模式可以实现编程的共享,甚至还可以实现系统仿真。

  1.2 PLC的的工作流程

  PLC的工作流程是在中央处理器CPU的监控下完成的。PLC在供电的情况下,可以循环地实现系统内部的各种业务。整个工作流程如下描述:

  1)对PLC进行供电以及初始化处理,将PLC内部的继电器等部件进行清零操作,将所有定时器进行Resert复位。同时,PLC进入周期性的自诊断,进行相关的语法检查,涉及到的部件有:电源、电路以及程序等。

  2)PLC进入扫描阶段, 完成PLC与其他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并检查PLC与外界设备之间的连接状态,保证扫描阶段与外界设备之间信息交换的顺序完成。并启动用户程序,仍然是以扫描的方式进行某一条语句的按序执行,保存执行结果。

  3)PLC完成输入输出方面的信息处理,将保存的执行结果存入对应的映像区, 同时传送到外部被控设备。PLC循环地扫描,持续地完成上面的工作流程,直到机器停止为止。

  2 基于P LC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配置研究

  2.1 PLC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配置原则

  PLC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最基本的配置原则是:

  从粗到细。当某一配置操作完成好后,可以重复配置,并对配置进行更新,从而实现不断完善的配置处理。具体的配置原则如下描述:

  1)借助于类比法基本确定一下所选择的产品以及对应的机型,选择产品时应该按照可继承、可发展的基本原则。

  2)计算模块数的时候应该遵循完整性原则,并充分考虑备份的相关设置,确定系统的可靠性。

  3)PLC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投入都要有经费的支持, 因此经济可行性原则是选择配置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实物性的测试实验,对配置作进一步修正处理。

  2.2 PLC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配置方法

  1)PLC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点。

   其中,PLC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输入件的个数由加以表示;输入器件的工作状态由加以表示,而输入器件的类型个数则是由I参数加以表示。

   其中,PLC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输出件的个数由加以表示;输出器件的工作状态由加以表示,而输出器件的类型个数则是由I参数加以表示。

  2)PLC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模块数。

  配置好PLC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点后,还要明确系统的模块。针对输入点,必须确定电压的不同,主要区别一下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电压信号之间有没有相应的隔离条件;针对输出点,必须确定输出的具体模式,主要涉及到:半导体、回路以及继电器等输出模式。最后,在确定模块数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槽位,并确定对应的机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