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段速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各位师傅,我想用C200变频器内建PLC的功能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例如:当X1有信号输入时运行第一段速度,当X1的信号消失时运行第二段速度,请问我这个动作能实现吗?如果能请问PLC改怎么写,第一段速度的地址是什么?H2000中应该写入什么数,才是第一段速???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接触到的多段速一般是一个信号一个速度,只有一个X1要出现两个速度也能实现,不过一般不这么做,因为有没有X1信号电机都是运行的。具体速度地址要根据说明书来。

网友B:
楼主你好

本来想找个C200的手册看看的

找了半天没找到

——————————————

下面拿台安N2变频器的手册给你说明一哈,希望能帮到你,重点还需要找到C200的说明书。

上图是N2变频器的接线图

6、7、8好端子是多段速控制信号端子

也就是在参数设置中

三个端子逻辑组合有000,001,010,011,,,,,,以此来推,

不同的组合状态就有几种段速度设置。

参数设置表

大概是这个意思,具体你要看C200的段速度控制说明来设计电路,并设参数。

谢谢!!!!!!

C200是台达小型机,具体没怎么用过。

网友C:
你这用普通的多段速功能即可,用内置PLC功能反而复杂了,这个功能PLC当然可了

网友C:
用PLC控制的话,写个程序,X1接通把第一段速的频率数据写入即可,其他同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本来想找个C200的手册看看的找了半天没找到—...

 小诚同志回复的很详细。第一张图片是可以用PLC的输出继电器来控制的;第二张图片是可以用PLC的通讯和变频器链接,直接通过通讯来控制的。

网友E:
台达C200 C2000 系列支持模拟量输入0~10V  0/4~20mA ,用模拟量做控制更灵活而且程序设计与接线更容易。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我的意思是如何用变频器内带的PLC来控制它自身多段速运行。不用端子控制,也不另加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本来想找个C200的手册看看的找了半天没找到—...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答,我不想用端子控制,只想用它本身的PLC控制,因为我用它的PLC还要实现其它的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控制的话,写个程序,X1接通把第一段速的频率数...

我是不知道第一段速的内部地址是什么?

楼主:
第1段速,第2段速,在2000H的地址中应该写入个什么数值?比如写入个2是启动,写入什么数是第一段速?先谢谢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