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下载1200 ,买了个USB转网口

楼主(2015-09-25):
如题,公司是台式机,为了保证,下载1200,还能上网,买了USB转网口线

  1. 线是好的,单独用,能上网,以前,也成功下载过1200,也就1,2个礼拜的时间

  2. 现在拿出来,只能上网,不能下载1200,在PN/IE下面,找不到USB转以太网的选项,以前是有的,,,

网友A:
USB转以太网,没用过。

直接用的网口的飘过。。。。。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给卸了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吧。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
怀疑是计算机系统的问题。GOS版的WIN7不是一般的坑。

网友E:
几十元的无线路由就搞定的事,非要整那么复杂。

网友F:
也是,usb转出来还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元的无线路由就搞定的事,非要整那么复杂。

哥们,厂里,哪能随便给你用路由器啊,有的厂,QQ都挂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是,usb转出来还能上网

可是,以前下载的时候,在PN/IE下面,有USB转以太网的选择,暂时只好,用USB转以太网上网,台式机自带的网卡下载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吧。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什么驱动啊,能上网唉,当时也有印象,确实驱动了一下,能上网了,然后就能下载1200plc了。暂时,改成了,用USB转网口上网,电脑自身网口下载1200plc。回头再试试,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G:
买就买了  没多少钱吧

网友H:
50块钱买个商用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