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对应的最大频率到底是指步进电机本身还是驱动器?

楼主(2015-09-25):
步进电机对应的最大频率到底是指步进电机本身还是驱动器?两者是否有 冲突?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器吧

网友B:
驱动器还能细分,细分后控制的脉冲频率也就要变,应该是电机的。

网友C:
电机有电机的最大频率,不过这个频率也受驱动器影响,比如细分驱动,比如高压驱动,都有可能提升一点。

驱动器也有驱动器的最大频率,不过这个通常是指驱动器脉冲接收口的极限接收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电机的最大频率,不过这个频率也受驱动器影响,比如...

我想在网上买一个来做实验,我估计大部分淘宝上的厂家都是仿制的,他们怕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最大频率和启动最大频率吧?

网友C:
我想在网上买一个来做实验,我估计大部分淘宝上的厂家都是仿制的,他们怕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最大频率和启动最大频率吧?

我猜也是,也许他们可以告诉您被仿的原版的应用参数,但是由于制造工艺品质方面的差异,是不是能达到,估计谁也不知道。